如何判断传感器的稳定性?

楼主(2016-04-08):
如何判断传感器的稳定性?
1. 判断传感器稳定的指标是什么? 如果以零点漂移和灵敏度漂移的方向判断,应该做哪些测试?如何去做?
稳定性
灵敏度
如何

网友A:
传感器有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的性能指标
一般选择传感器都是以静态指标进行选择
输入/输出特性是静态
一般指线性度、灵敏度、迟滞、重复性、分辨率和零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