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F5529LaunchPad开发板进行uart串口调试,用的是IAR,可是回显一直有问题

楼主:
使用MSP430F5529LaunchPad开发板进行uart串口调试,用的是IAR,可是回显的结果是,要么没有回显数据,要么就是永远只出现相同的一串数据,已经试过好多程序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你把程序打包上来,我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程序打包上来,我这试试

好的,稍等

网友B:
这是其中一组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其中一组代码

好着啊,没问题啊,接收正常,你咋说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着啊,没问题啊,接收正常,你咋说有问题呢

啊,那我怎么接受有问题?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着啊,没问题啊,接收正常,你咋说有问题呢

你的板子连接了什么别的线吗?是直接用的usb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那我怎么接受有问题?这。。。

哎。。。。又得折腾了,板子刚不小心升级了,醉了

网友B:
哦,我因为这个折腾了好久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又得折腾了,板子刚不小心升级了,醉了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60408161947.pn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60408161902.jp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60408161947.png

啥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因为这个折腾了好久好久了。。。。

还好以前折腾过,固件解决了,最烦这个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都看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助手的问题

十六进制显示后

十六进制显示后

网友:
你的确实有问题,串口选对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助手的问题

网友C:
我个人觉得,您首先要保证如下几点:
1、驱动安装正确;
2、如果您用的DB9的串口那么,您要注意是否有跳线帽,或者说跳线帽是否合适;如果您用usb转TTL的那种免驱动的线,那么VCC我记得是5v,gnd要跟板子共地,板子的RX接线的TX,板子的TX接 线的RX。
3、在以上两点都保证的情况下,因为您使用的是iar,这个时候在debug模式下,设置断点,打开串口助手,看里面的内容。可以考虑逐步的加断点,这样您就知道那个语句是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您编程的问题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还请楼主参考哈。

网友D:
波特率设置对了没。检查硬件。串口线的地,和开发板的地连接是否充分。看看串口的发送,能不能输出正常的高低电平。

网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您首先要保证如下几点:
1、驱动安装正确;
2、如果您用的DB9的串口那么,您要注意是否有跳 ...

我用的usb串口,不知道跳线帽怎么布置,请你帮帮我,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特率设置对了没。检查硬件。串口线的地,和开发板的地连接是否充分。看看串口的发送,能不能输出正常的高 ...

嗯,我对跳线帽那里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