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PCB制板工厂看个究竟

楼主:
大多数工程师把PCB文件,或者gerber文件发给厂家之后,就可以等着回板了。但是往往硬件研发岗位工作很多年都没有机会去PCB生产厂去看看整个生产的过程。
今天带你走一遭。看一看完整的过程。

第一步,开料
PCB板厂的原材料一般都是1020mm×1020mm和1020mm×1220mm规格的多,如果单板或拼板的尺寸不合适,PCB生产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原料废边,PCB板厂会把之些废边的价格都加到你的板子上,这样你的PCB板单位价格就贵一些;如果板子大小设计得好,单板或拼板的尺寸是原材料的n等分,那么原材料的利用率就最高,PCB板厂也好开料,以一样的原材料尺寸,做出最多的板子,单板价格也就是最便宜的了。

我们把买来的覆铜板,切割成我们需要的大小,叫做开料。
开料设备:(把大板子切成小板子)

最早的覆铜板是,是一个介质层,两面覆上铜。

上图为覆铜板的剖面图。
第二步,排版

第三步:菲林
把客户提供的图形文件通过软件进行导入和修改,并最终把图形输出在菲林上。就是把你给厂家的gerber文件变成胶片。
菲林就是胶片就是银盐感光胶片,也叫菲林。由PC/PP/PET/PVC料制作而成。现在一般是指胶卷,也可以指印刷制版中的底片。菲林都是黑色的

第四步、曝光
在覆铜板表面会涂一层感光液体,经过80度的温试烤干,再用菲林贴在PCB板上,再经过紫外线曝光机曝光,撕下菲林。
下图为曝光机:

单独一个蚀刻过程可以拆解为下面几步
第五步、蚀刻

网友:
其实原理和我们自己做板子差不多,只是我们最后处理的时间有时会简便一点

网友:
PCB的蚀刻机

板子在滚轮下方流动
为什么PCB内外层蚀刻方法不一样
内层:显影→蚀刻→剥离
外层:显影→二铜镀锡→剥离→蚀刻→剥锡
为什么这么做?外层这样蚀刻不是工序更多吗?
内层一般线宽线距较大,故Ring环是够的;外层一般线路较密,空间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想办法在不够的空间内达到做出线路的目的。堿蚀的能力可以达到1~2mil的ring即可,但是酸蚀则需要5mil左右,所以就必须使用锡将需要的线路先保护起来。在能不做堿蚀的地方尽量不做,因为堿蚀成本高於酸蚀。蚀刻因子是一个工厂的制成能力,是无法通过工序来提高的。酸堿蚀的蚀刻能力不一样而已。

第六步、钻孔
机器按照文件中过孔的尺寸和坐标,在PCB上面钻孔。
如过做成非金属孔,线路板厂必须用干膜或者做二钻或者塞胶粒,无论怎么做都会增加板厂成本。所以如果你不要求的话,板厂一般都会做金属化孔给你。

第七步、沉铜
沉铜是在本来不导电的基材(孔壁)以及铜面上沉上一层化学薄铜

网友:
第八步 绿油、字符

PCB低温UV机,用途:紫外线(UV)披覆涂层固化
刷字符:

字符网版

最后一步、综检
样品加工的时候,工厂一般不做夹具进行测试,手工测试;如果小批量的时候,工厂需要制作测试夹具,测试所有走线的阻抗,连通性。

网友:
跟着qw涨姿势啦~~

网友:
嘉立创搞过工厂参观,
还有本PCB制作教材,
讲得不错,挺详细的!

网友:
pcb厂家还真没参观过。刚刚投板了。对方告诉我,网格的铺铜能不能做成铜皮。哎。是嫌我网格小吗。

网友:
更想知道多层板的制作过程

网友:
我们这有家非常大的PCB板制作厂倒了。。。
没竞争力啊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长知识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