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CCS的Error -1170 報錯

楼主:
請教各位最近設計了一塊板子,使用XDS 100V2進行燒錄程序
CCS則報此錯
CORTEX_M4_0: JTAG 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1170 @ 0x0) Unable to access the DAP.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5.1.450.0)

使用此XDS 100V2,對開發板進行燒錄條試,都是正常
但對新板子進行燒錄則會異常

燒錄電路部分,皆與開發板一樣

不知是否有,有經驗的人,可以幫忙分析此段錯誤,可能發生的問題

謝謝

网友A:
有一个好的板子摆在眼前, 问题就可以分析。一方面,保证软件方面。你烧写原来的开发板,上位机的设置和操作,和烧写自己的板子,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后,不能烧。查硬件。先看单片机的状态供电引脚,时钟信号,复位等。和好的板子对比。实在不行,一个脚一个脚对比。个别可能没什么关系。要知道那些引脚是重要的。要是单片机引脚正常。就查下载接口。测信号。电压,能测波形最好。检查短路,断路,焊接错误等。

网友B:
我认为楼主您要解决问题,从以下两点如下:
1、硬件的连接方式,一定是正确的(包括跳线帽什么的);
2、JTAG的驱动是否正常;
3、在保证以上两点的情况下。建议您参考我私信发给您的连接,然后尝试连接您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好的板子摆在眼前, 问题就可以分析。一方面,保证软件方面。你烧写原来的开发板,上位机的设置和操 ...

因目前測試階段
故這顆144pin的芯片,使用手工焊接
雖然焊接完畢,清的很仔細,但還是怕有松香,or助焊計..等相關殘留物
造成電源部分可能異常,
目前購買,芯片轉接版,來排除這個問題
在進行1隻1隻相關腳位確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楼主您要解决问题,从以下两点如下:
1、硬件的连接方式,一定是正确的(包括跳线帽什么的);
2、 ...

我目前使用jtag10pin的
不知道您是否10pin的燒錄電路可以提供參考
因我網上的電路使用過很多種
但都相同情況

也都與開發板電路確認過~
可能是我有什麼遺漏疏忽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使用jtag10pin的
不知道您是否10pin的燒錄電路可以提供參考
因我網上的電路使用過很多種
但都相 ...

我记得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10pin和20pin的区别,这个我没用过10pin的,您是在不行taobao看看哪种20pin转10pin的转接板有资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10pin和20pin的区别,这个我没用过10pin的,您是在不行taobao看看哪种20pin转10 ...

HI,您好
問題應該是在於,
使用JTAG進行燒錄時,芯片的電路部分,
目前我電路與開發板一樣,芯片周邊的所有電源也都依規定接上適當的電容

芯片也是透過穩壓後的3.3V值皆給予芯片
這時按下CCS的DEBUG(小綠蟲)
它可將程序LOAD進去,但是一按下開始就會出現1170的錯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I,您好
問題應該是在於,
使用JTAG進行燒錄時,芯片的電路部分,
目前我電路與開發板一樣,芯片周邊的所 ...

10pin的jtag电路,抱歉没搞过,但是你有看到我发给发的私信吗。你的这个片子,我没使用过哦,建议看看ti的官网和support的那个论坛也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pin的jtag电路,抱歉没搞过,但是你有看到我发给发的私信吗。你的这个片子,我没使用过哦,建议看看ti ...

有看到
目前有查到一個點
XDS100V2上,第3,5,9PIN是接地
但是板子的第3PIN卻是接+電
會不會是這樣的關係,造成一接上去 就短路
(開發板將第3PIN接到另一顆M4,的PA7讓他輸出HI,我直接接+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看到
目前有查到一個點
XDS100V2上,第3,5,9PIN是接地
但是板子的第3PIN卻是接+電
會不會是這樣的關 ...

对的,您试试呢。如果有相同类型的板子,拿那个板子来做比较也是好的哦。还有您好记得看TI官网哦,其实有些资料可以在官网找到的哦。
另外,您需要参考下如下的网站,这个也需要多关注关注。
http://www.deyisupport.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您试试呢。如果有相同类型的板子,拿那个板子来做比较也是好的哦。还有您好记得看TI官网哦,其实有 ...

OK,謝謝你
我在查查看

网友:
終於解決了
原來是程式內部主頻原因,在我新板子測試間沒上外部震盪,
所以把程式設成內部震盪後,就可以了
電路部分,燒錄相關都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