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单片机如何扩展数据存储器?求大神指点!

楼主:
ATmega16A只有1k的SRAM,我采集的数据比较多,至少需要8k,但是还不想换片,所以打算扩展一个存储器,具体该怎么弄呢?由于SPI需要接传感器,目前M16的PB口和PD口已经被占用了,有没有合适的扩展方法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是需要扩展SRAM吧,可以试试microchip的serial sram,可以用SPI或者SDI接口。

http://www.microchip.com/design- ... -sram-serial-nvsram

网友:
Mega16没有Intel总线,应该不能扩展RAM吧,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其它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