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buck电路小信号传递函数的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
我想问一下buck电路小信号传递函数在加了脉冲变压器和没加脉冲变压器以前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我看到的资料都是没加脉冲变压器,不知道加了脉冲变压器后,这个传递函数要怎样写?(附图第一张是没有加脉冲变压器buck电路和它的小信号传递函数,第二张是带了隔离脉冲变压器)
图1

图2

网友:
你那个传递函数怎么来的,我不知道。
但若你的传递函数正确,那么下面图的传递函数应该只差一个比例系数。

网友:
脉冲变压器是把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变成窄脉冲形输出电压,加了脉冲变压器后,传递函数怎么变化,,,
这个确实需要知道之前的传递函数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