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和TVS管的使用,跪求大神!!!

楼主:
齐纳二极管稳压精度可以做的比TVS管高。
TVS瞬态响应比稳压管快
同时TVS管的功率较大,而稳压管的功率较小。

TVS可用于保护设备或电路免受静电、电感性负载切换时产生的瞬变电压,以及感应雷所产生的过电压

我想问的是稳压管通常用在哪里啊?

求大神讲讲?

网友:
平身。

稳压管,就是稳压用的,特点是两端电压是稳定的。它一般是并联应用,为了提高功率,或以与其它器件配合使用。

而TVS是放电用的,它虽然也有稳压特性,但它的特性曲线还是与稳压管稍有区别。主要特点是放大的电流在瞬间可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身。

稳压管,就是稳压用的,特点是两端电压是稳定的。它一般是并联应用,为了提高功率,或以与其它器 ...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混用?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工程师他就常常用tvs来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混用?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工程师他就常常用tvs来稳压。

根据其有相似的特性这一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