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单片机两线无正反通讯,有图求解

楼主:
抄过一个板子,对里面的通讯比较感兴趣,想学习一下,可是看不太明白,附上相关图纸,请牛人帮忙解答一下原理或使用方法,谢谢。
图上可以看出,是两线通讯,接线不分正反,而且不需要65LBC184之类的芯片,直接光耦到单片机,比较节省成本。
其中的PBx和PDx都是直接接单片机端口的。S1和S2是接到外部总线上的。
个人理解:从图上看PD7类似忙信号,只有PD7为1时单片机才通过U2-1光耦接收总线信号。

其中的D1二极管丝印12B  24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不太明白用处

网友:
我理解D1是斩波,使得光耦断续亮灭

网友:
楼主 你咋个抄的板

网友A:
??啥意思?用眼睛找线,用万用表量通断啊,还能有啥办法?手上条件简陋只能这么办了,我没把元件焊下来,粗略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用眼睛找线,用万用表量通断啊,还能有啥办法?手上条件简陋只能这么办了,我没把元件焊下来 ...

哦,那还是有点麻烦哦。我以为楼主有专业的设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