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怎么从串口缓冲区读取一串字符,这个只能读取一个字节

楼主:
紧急求助啊

网友:
多读几次 不就是字符串了吗

网友A:
把读取的字节放在数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读取的字节放在数组里面

大哥,能不能看着程序帮我改下,我是新手,谢谢了

网友B:
哎  这程序看了一眼注释 以为是哪位高人写的如此规范!仔细琢磨,那就一个蛋疼!对,你没有看错,蛋疼!
个人不喜欢定义变量时在变量前加下划线,因为这样会让人产生错觉,起码让我第一眼觉得这个程序应该挺厉害的吧,原来就是在装13.

再此看到注释中说到FIFO,我滴天,就是个数组!我还以为这会是串口接受不定长度的数据的新方法

还有一个变量usCount 就是这个变量,Oh shit!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吐槽。

个人建议,楼主真要是想从缓存区里取一串数据,那就去网上找别人的程序,网上的思路要好,楼主要记得,越简单解决问题就越简单解决。

如果楼主坚持要在这个程序里改,那好吧,先带你理解这个程序:
首先串口有串口的中断函数,它会在里面接受数据,这个程序中有两个变量_pUart->pRxBuf[]和_pUart->usRxCount,很显然,这两个变量是结构体中的变量,其意义就是串口接受的数据所存放的数组和这次数据接受的长度.

  要想处理全部的数据,你可以在if(usCount==0)加上一个while循环,比如:
while(_pUart->usRxCount!=0){
      if(usCount==0 )
      ...
     ENABLE_INT();
     ...                 //你要对数据做处理的操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这程序看了一眼注释 以为是哪位高人写的如此规范!仔细琢磨,那就一个蛋疼!对,你没有看错,蛋疼!
...

小弟完全同意大哥的吐槽啊,一看就是专业的,我想把读取到的字符串放到一个数组里面,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C:
你是想问怎么分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问怎么分包吧

对对,请问你知道怎么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