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信号转成差分信号的接法

楼主:
    将单端信号装换成 差分信号 ,在经过低噪声差分放大器 进行放大 ,这个过程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注意根据信号频率、幅值选择合适的运放型号即可。幅值、频率均满足的前提下,用变压器是最简单的单端转差分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根据信号频率、幅值选择合适的运放型号即可。幅值、频率均满足的前提下,用变压器是最简单的单端转差分 ...

好的,谢谢 朋友您

网友:
AD8138或AD8042。
弱讯号的处理,当然要做好电源及讯号端子这两处的退耦布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根据信号频率、幅值选择合适的运放型号即可。幅值、频率均满足的前提下,用变压器是最简单的单端转差分 ...

楼主,请问你有关于PCB设计的一些资料和PCB参考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有关于PCB设计的一些资料和PCB参考图吗

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在本站的下载栏目里找,点我的签名档链接即可进入,再搜索即可。顺便一说,“楼主”指发帖人,在本楼里的楼主就是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在本站的下载栏目里找,点我的签名档链接即可进入,再搜索即可。顺便一说,“楼主”指 ...

好的,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请问能否推荐几款高精度的单端转差分芯片,我需要将0-5V转成-2.5v~2.5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