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能不能这样给GPIO口赋值 GPIO_Write(GPIOA,0XFFFF); 求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就是把GPIOA所有引脚都置高呗。调用库函数就行了,参数里要包括所有的引脚,比较长。操作寄存器也很容易。好好看看库函数的说明。

网友:
A口全高你弄啥?

网友:
可以的就是调用stm32的库,你这个写完全没问题,你可以也可以做封装的

网友:
可以哦,但是您要理解哦,这样写就是把GPIOA的所有IO都置高咯。一般应该不会这样写吧,除非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