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aw-os的多核架构设想

楼主:
由于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rtos是基于单核架构的,对于多核架构的芯片大部分只能上linux。下面给出raw-os一种可能的方案能运行在多核的架构上。

设想是基于以下的,一个cpu跑raw-os, 另外的cpu跑状态机。也就是说假设有4个cpu的话,把cpu之间设置成amp架构,cpu 1 跑raw-os, cpu 2 跑状态机(raw_idle_event),cpu 3 跑状态机(raw_idle_event),cpu 4 跑状态机(raw_idle_event)。这些代码都可以编译在一起,并不需要编译4次,方便调试。

以上方案能解决raw-os运行在多个cpu上的架构,但是还需要多个核之间的通讯,但是多个核之间的通讯比起前面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可以利用cpu核之间的中断来实现同步和数据交换的作用。

网友A:
用多核的 肯定是跑linux系统了,linux下资源太丰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核的 肯定是跑linux系统了,linux下资源太丰富啦。

很多设备需要实时性的,如果不考虑实时性用linux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linux太庞大,开发难度高,费用高。

网友:
实时操作系统多核的确实少见,期待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