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56k90串口调不通啊,程序有问题吗?请大神指教

楼主: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RISG2=1;
        //PORTG=0xff;
        TRISG1=0;
        TXSTA2=0x24;
        RCSTA2=0x90;
        //BRG16=0;
        SPBRG2=51;//8M频率下
        GIE=1;
        PEIE=1;
        RC2IE=1;
        //TX2IE=1;
}
//接收到数据就会进入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com()
{
        if(RC2IE&&RC2IF)
        {
                TXREG2=0x31;
                while(!TRMT2);
        }
}

void main()
{
        RC_init();
        LCD_init();
        SerialInti();

        //TXREG2=0x43;//先发送一个数据,。。。。1
        //while(!TRMT2);
        displayEH;
        while(1);
}
这里程序有错误吗?我这里写的功能就是收到数据后回显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感觉不对啊,

网友A:
试试MCC,自动产生配置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MCC,自动产生配置代码。

这个好像也要安装的,更不会了,能看看我程序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也要安装的,更不会了,能看看我程序哪里出错了吗?

PIC18很久没有用过了、MCC安装一下也不难,装了以后,可以帮助你以图形化方式产生配置代码,可以帮助你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