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PWM的使用

楼主:
PWM是Timer的一种工作模式,它需要使用到Timer和Pin两个库。先看一个基本的PWM例子,驱动LED3和LED4。

from pyb import Pin, Timer

tm2=Timer(2, freq=100)
tm3=Timer(3, freq=200)
led3=tm2.channel(1, Timer.PWM, pin=Pin.cpu.A15)
led3.pulse_width_percent(10)
led4=tm3.channel(1, Timer.PWM, pin=Pin.cpu.B4, pulse_width_percent=50)

从上面可以看出,首先使用Timer设定定时器,然后指定Timer的通道,并设定PWM模式、关联的Pin等参数,最后设置输出脉冲宽度或者脉冲宽度百分比(占空比)。

PWM更多函数见Timer小节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A:
楼主,有个问题:我们是如何知道某个IO对应定时器1的某个通道呢?比如:创建定时器2,使用PA0作为TIM2的通道1,可能就不行,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映射关系的吧?如何查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问题:我们是如何知道某个IO对应定时器1的某个通道呢?比如:创建定时器2,使用PA0作为TIM2的通 ...

需要查看数据手册,另外也可以参考一下下图:

网友:
楼主,请问怎么用IC模式做一个脉冲计时器呢?我用timer.IC他一直在报错……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timer1 = pyb.Timer(4)

timer1.init(freq = 60)

count = 0

def counter():
    count += 1

ch1 = timer1.channel(1,pyb.Timer.IC,pyb.Pin('Y1'),pyb.Timer.RISING)

print(ch1)

报错显示:extra positional argument given

网友:
完整的错误提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