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verilog处理图像?怎么读入一个图像?

楼主:
能不能简单说说,感激不尽。

网友A:
1、今天图像,可以先存rom中再处理
2、动态图像,需要搞清楚速率,图像大小等信息

算法肯定是自行研究的,图像存什么位置,怎么存,也是由自己定的

网友:
太高深了吧,这种基本都自己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今天图像,可以先存rom中再处理
2、动态图像,需要搞清楚速率,图像大小等信息

算法肯定是自行研究 ...

现在我想了一个方案  先用matlab处理灰度图像得到灰度矩阵 然后读取这个矩阵。readmemb怎么读取?灰度矩阵是个.mat文件,这个怎么办?

网友:
FPGA处理图像,主要两块:
1.传:入+存+出
2.算:看你系统要求

这样够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