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L431芯片是不是用错了?

楼主:
小弟对这个器件不会用,看了数据手册和一些参考资料晕了。
数据手册写 1脚是阴极,2脚阳极,3脚参考,如图1;但是这个阳极要接地吗?后边写着好像ANODE一般接地。
图二是我一个师兄画的是一个过流保护电路一部分,我还没有学会TL431这个器件怎么用,但是我觉得他画的这个图有问题,但是也不知道错在哪里,这样用TL431能够得到2.5V的参考电压吗?请用过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个TL431应该怎么用?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A:
您的意思是电路画的没错?那R2电阻为什么取200呢?如果换成其他大小的电阻,是不是输出的电压会有变化呢?

网友B:
首帖图1234.png要么不完整,要么根本是错的。
不会用某芯片,仔细看看该芯片datasheet,应该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电路画的没错?那R2电阻为什么取200呢?如果换成其他大小的电阻,是不是输出的电压会有变化呢 ...

你不仅仅要看symbol,,,,还要看他的pcb封装跟symbol的对应关系。

网友D:
电路确实贴的不完整,,,
哪个是图一图二,说清楚
最下面的图是431手册的等效电路图,,,,要搞清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1234.png要么不完整,要么根本是错的。
不会用某芯片,仔细看看该芯片datasheet,应该够了。

是的,ADC_A前面是电流传感器经过运费流过来的电压信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仅仅要看symbol,,,,还要看他的pcb封装跟symbol的对应关系。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确实贴的不完整,,,
哪个是图一图二,说清楚
最下面的图是431手册的等效电路图,,,,要搞清楚哦
...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1234.png要么不完整,要么根本是错的。
不会用某芯片,仔细看看该芯片datasheet,应该够了。

谢谢您,ADC_A前面是电流传感器过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