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软件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v4软件时遇target >connect target是灰色的不能连接,怎么办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

你的单片机与PC的驱动没有装或者没有装好导致了PC无法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
选择仿真器了没有?

网友:
配置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

你的单片机与PC的驱动没有装或者没有装好导致了PC无法与单片机通信。

我们现在还是在线调试,没有连接硬件

网友:
你好 你是怎么安装CCS3.3 我是新人 能把你那个分享给我么 我可以加你的百度云 谢谢  急需

网友:
simulation仿真也要配置软件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