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板子,ST-Link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
搞了很久,还是这样,麻烦各位解惑。下面是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来自 2楼

芯片没焊接好?

网友:
===================================
做一个简单的人,踏实而务实,不沉溺幻想,不庸人自扰

来自 6楼

测试ST-link与芯片对应引脚的连接,测试芯片电源等关键引脚确保芯片工作正常

至于是不是芯片坏或者焊接问题楼主可以选择先换芯片或者检查后更换,

只针对问题,没仔细看原理图

网友:
来自 13楼

其中一块板子找到问题了,STM32的SWDIO(PA13)管脚没接好!
真是怪异,补焊了几次竟然还有线没连上

网友:
我重新补焊了几次,还是这样,难道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也不一定啊

网友:
:no target connected   表示没有驱动连接,你看看你的link 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有就是看有没有虚焊和漏焊,要么再看看pc驱动有没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你是自己制板子,查看原理图 看再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接错线,特别是元器件原理图管脚和pcb封装管脚 是否一一对应。楼主,慢慢检查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等你做好了过后,能把你的工程文件发我一份吗

网友:
楼主,说实话,您的图片不是双击后看的好费劲啊。建议您参考st官网,Nucleo-64或者Nucleo-32的ST link的原理图哦

网友A:
没看到你的电源芯片。5V转3.3V在哪里?

网友:
先供电 看看各引脚电平对不对,对的话用排除法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电源芯片。5V转3.3V在哪里?

我把电源部分放在别的页面了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硬件检查+配置!!!

网友:
芯片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