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I定时器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2芯积分
本人菜鸟,求各位大神耐心解释。。。这定时器配置有问题吗?

不懂,灯怎么不亮啊。

不懂,灯怎么不亮啊。

网友A:
定时器时间配置有没有问题?

最直观的答案就是,看中断进不进去!时间上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时间配置有没有问题?

最直观的答案就是,看中断进不进去!时间上是不是对的!

灯没亮应该是没进中断,我感觉是中断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B:
先將斷點設中斷內,先看是否會進中斷
若會進中斷,應該就是燈號GPIO配置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將斷點設中斷內,先看是否會進中斷
若會進中斷,應該就是燈號GPIO配置問題了

搞定了,别人说可能是没有注册中断,我又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是要在start_rvmdk.s里面改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地方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69148997\QQ\WinTemp\RichOle\@5JH``XRR$$G$[L4ONCF247.png 在对应的中断把IntDefaultHandler改成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就能进入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