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

楼主:
     电压比较器的输入能是方波吗?如果能,具体是怎样实现的,,电压比较器采用LM393,,,跪谢大神

网友A:
不管你输入什么信号都可以啊,方波其实也是有斜率的,又不是真的跳变,达到阈值就变高或者变低

网友:
“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把你的输入信号送到电压比较器输入端就是了。
应注意输入信号幅度不能超过手册上的允许幅度,否则芯片可能损坏或者工作不正常。若超过,先对输入信号限幅。

网友B:
楼主想的多了,故名此意,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而用输出电压的高或低电平,表示两个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
具体怎么实现,内部原理问题就不啰嗦
当”+”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
当”+”输入端电压低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输入什么信号都可以啊,方波其实也是有斜率的,又不是真的跳变,达到阈值就变高或者变低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的多了,故名此意,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而用输出电压的高或低电平,表示两个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
具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把你的输入信号送到电压比较器输入端就是了。
应注意输入信号幅度不能超过手册上的 ...

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