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上手测试

楼主:
今天拿到MicroPython小板,兴趣比较浓厚,就贪玩,多试了一会,整体感觉基础开发入门还是挺简单的,特别是dcexpert版主的中文版教程,使用起来省了不少事情!但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先说问题吧:
1、关于LED灯,这个dcexpert版主在《【MicroPython】EEWORLD版pyboard说明》文章中说明了,于是我就特别注意了一下,发现我上面的蓝色LED4好像有点问题,有时不能点亮,动动又会亮了,可能有点虚焊,明天再焊焊。
2、感觉丝印层个别引脚标的不是特别清楚,像排针焊接引脚有多个,但上面并没有标出那个是J1、J2。。。比如看了《【MicroPython】怎样升级固件》文章,想升级一下固件,但是一时间没找到BOOT0对应的位置。后来扒了原理图,应该是J4的第一引脚。但是按照文中介绍:
短路BOOT0和GND,然后按下RST按键。松开RST,保持BOOT0和GND短路。释放BOOT0结果在DfuSeDemo并没有识别设备,只好暂时作罢,不知道是不是找错了地方,慢慢在研究吧。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上手测试过程。
1、将开发板插入电脑,发现win10系统自动识别出串口

2、存储盘也识别出来了,但和官方描述的好像不太一样,没有readme.txt文件

3、打开串口工具,波特率设置115200后,自动输出提示信息

4、提示可以输入help()获得帮助

5、可以看到LED控制

6、还有常用的复位组合键

7、输入如下命令,可以看到LED1红色LED亮灭控制

8、效果

哦,还有个问题就是不清楚每次软件复位后提示的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来自 13楼

汇总帖在此:
【MicroPython】——by lkl0305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738&fromuid=536508

网友A:
很好的教程,先顶一个。

网友:
我的板子还木有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教程,先顶一个。

多谢多谢,参考dcexpert版主的教程了,哈哈,,还有很多地方不太清楚的

网友:
估计今天就能收到吧,再等等,估计很快的,收到后多多交流哈

网友B:
我的板子也到手了,试了一下,可以用的

不过我的虚拟U盘里只有两个文件

win10下可以自动安装驱动,但是Win7不行
还在找驱动,

固件软件装上之后,怎么也发现不了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也到手了,试了一下,可以用的

不过我的虚拟U盘里只有两个文件

win10下可以自动安装驱动 ...

我也是 WIN7(64bit) 板子插上后虚拟U盘里面有4个文件,其中就有串口的驱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WIN7(64bit) 板子插上后虚拟U盘里面有4个文件,其中就有串口的驱动了。

我的是这个样子,难道是我用正版系统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这个样子,难道是我用正版系统的原因吗!

驱动就是使用里面的 pybcdc.inf,我的WIN7也是正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这个样子,难道是我用正版系统的原因吗!

是呀,怎么不同的系统差别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就是使用里面的 pybcdc.inf,我的WIN7也是正版的。

难道板子固件不同?

网友:
用二进制文件看看boot.py那一行有什么不可见字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