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之thread多线程编程问题

楼主: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Timer
import thread
# LED loop test
def LED_loop_test():
    for i in range(1, 5):
        pyb.LED(i).on()
        pyb.delay(100)
        pyb.LED(i).off()
        pyb.delay(100)
LED_loop_test()

thread.start_new_thread(LED_loop_test)

    这里为什么无法使用thread模块?不支持吗

网友A:
micropyhton中没有找到thread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ropyhton中没有找到thread库。

这么说 没有办法多线程编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 没有办法多线程编程吗?

目前还不清楚。应该有办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不清楚。应该有办法的。

嗯嗯 看看后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看看后面行不行

可以用中断,毕竟这个MicroPython上没有操作系统

网友:
试试@ allankliu,能不能解决

网友C:
micropython 运行在mcu上,显然没法支持thread,应该是兼容不了原来的python thread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 运行在mcu上,显然没法支持thread,应该是兼容不了原来的python thread库的

应该是的

网友:
那应该能移植ucosii吧,但那就用不着Python了

网友:
估计是没有RTOS,所以没有thread

网友D:
@nmg 老大。别这样。我在和大家一起学习。

Python thread就有局限,upython就更加受限制了。但upython unix分支不知道是否有threading。

【更新:查过了,threading是个dummy。但是有multiprocessing, asyncore......】

MCU版本的micropython应用还是推荐使用while循环,加上中断ISR callback。就像我们用在裸机上运行C代码一样的模式。

另外,micropython文档中4.2节标准库中提到了select, poll方法。但都是没有给出例子。

4.2.1 select,等待数据流事件发生
该模块提供函数用于等待数据流事件(选择可以操作的)。

Pyboard specifics(只限于PyBoard)
Polling轮询是在多个对象中等待读写操作的有效方式。当前支持的对象有:pyb.UART,pyb.USB_VCP。

函数
select.poll()
select.select(rlist,wlist,xlist[,timeout]),该函数效率不高,推荐使用Poll类。

class Poll
poll.register(obj[,eventmask])
poll.unregsiter(obj)
poll.modify(obj,eventmask)
poll.poll([timeout])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D:
@nmg 老大。别这样。我在和大家一起学习。

Python thread就有局限,upython就更加受限制了。但upython u ...

Relax,多@你就习惯了

网友:
我看官方说micropython是精减过了的,标准的python3的thread会不会依赖于低层的OS接口?
要能支持thread就好了。

网友E:
500块钱的东西,不支持多线程,要你何用,骗吃骗喝md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0块钱的东西,不支持多线程,要你何用,骗吃骗喝md

新固件已经支持thread,你是什么板这么贵

网友:
库名前面有一个下划线,这个是真相

补充内容 (2019-12-21 12:59): 对于esp32 lobo移植,内置线程支撑,pyb的线程是单独的固件,标准固件就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