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导入向导问题

楼主:
我的ad09点导入向导后弹出个对话框 ,请问谁碰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急

网友A:
我觉得您先要说明下,您导入的是什么文件,brd格式的?orcad格式的? 其次,您要保证你的ad9安装了插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您先要说明下,您导入的是什么文件,brd格式的?orcad格式的? 其次,您要保证你的ad9安装了插件哦。

09是不需要另为安装插件的,点导入向导后就弹出来那个窗口,还没到选导入文件格式那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是不需要另为安装插件的,点导入向导后就弹出来那个窗口,还没到选导入文件格式那一步

哦哦,换个别的ad009的版本也可以哦。或者使用ad的其他版本,估计是安装或者破解的问题,您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C:
你导入的是什么文件。09是有快捷方式可以直接弄的。但是不是所有文件都可以的哦。你用import wizard试试看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导入的是什么文件。09是有快捷方式可以直接弄的。但是不是所有文件都可以的哦。你用import wizard试试看 ...

就是 09的导入向导   点了就弹出这个对话框,还没到选择导入文件那一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9是不需要另为安装插件的,点导入向导后就弹出来那个窗口,还没到选导入文件格式那一步

“09是不需要另为安装插件的”,这个我不同意哦。我记得ad9也是需呀安装如下的插件的哦。否则打开 import  wizard里面没东西哦。但是,您这个是点那个导入就出错了。 请问您需要导入什么格式的文件呀? 需要我给您丢个ad9的版本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9是不需要另为安装插件的”,这个我不同意哦。我记得ad9也是需呀安装如下的插件的哦。否则打开 import ...

我的09 是这样的,本来导入向导是可以用的,最近发现出问题的。不是版本问题,我重新安装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前段时间重新装过几个版本的cadenc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 09的导入向导   点了就弹出这个对话框,还没到选择导入文件那一步

我觉得你最好把你的操作步骤说明清楚。你说的含含糊糊让人搞不明白你到底是在什么步骤下弹出这个对话框的。而且这个对话框的意思是你路径不存在,看着好像就是你自己只选了文件夹没选文件的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好把你的操作步骤说明清楚。你说的含含糊糊让人搞不明白你到底是在什么步骤下弹出这个对话框的 ...

如图,点之后就报错。重装也是一样,在论坛上也看到过有个人和我这一样的情况。没看见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点之后就报错。重装也是一样,在论坛上也看到过有个人和我这一样的情况。没看见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你只点击这个导入向导后面没有选项吗??肯定有的啊。。应该要有选择点击dxf/dwf,还是其他几种啊。。是你没选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09 是这样的,本来导入向导是可以用的,最近发现出问题的。不是版本问题,我重新安装了还是没有解决 ...

其实这样,您看行不行。您利用dos命令删除之前candence的注册表。这个的方法可以百度下。
另外,您删除注册表后,也将ad09卸载掉。
您可以找到,我给您丢个09 summer的版本,您试试。
注:软件只是个工具,不要在软件的怎么使用上花太多的功夫,没意义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如果楼主机器配置不错 推荐换AD14 用了一段时间 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bug

应该问题还是在cadecne软件的安装后,库或者是环境变量的冲突 导致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如果楼主机器配置不错 推荐换AD14 用了一段时间 没有发现什么明显 ...

装了 ad15    非常卡 ,公司电脑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样,您看行不行。您利用dos命令删除之前candence的注册表。这个的方法可以百度下。
另外,您删除 ...

谢谢支招,其他功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暂时用着,又装了个 ad15 不过很卡,留着需要时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招,其他功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暂时用着,又装了个 ad15 不过很卡,留着需要时用吧

是的呢,如果电脑配置跟不上,ad15会挺卡的。所以您也可以退到ad12,13,14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看了半天,判断是文件格式可能不对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