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导通 问题

楼主:
导通之后 电压只有2.45V 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
电源内阻大。

网友A:
叙述太不清楚。电原理图太简略。
“导通之后 电压只有2.45V”
是电源电压降到了2.4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叙述太不清楚。电原理图太简略。
“导通之后 电压只有2.45V”
是电源电压降到了2.45V?

导通之后 继电器的A端的电压在2.45V左右

网友:
继电器输入端的电压就是2.4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通之后 继电器的A端的电压在2.45V左右

那是因为你使用射极输出,而MCU_XXX(字太小看不清)端最高只能到电源电压3.3V,此时三极管Q2并未进入饱和。
要想三极管能够充份饱和,改由集电极输出。

网友:
你这个用的是射随输出,输出的电压一般只会比你的输入电压低0.5~0.7V,建议你换集电极输出增大输出电压。

网友:
建议更换为PNP管,这样你MCU输出低电平0V,三极管可以饱和导通,使用现在这个NPN管,基极最高3.3V,三极管无法饱和导通

网友:
模块 T1 的A端需要甚么电平,MCU的输出又是甚么电平,
中间环节的组态 受制于前后两级,若真的无可选择,只能用NPN射随的话,那就把基极电阻减小甚至省掉(或按MCU输出跟A端所需之差来取值)。

网友:
数字芯片只认识高电平,你的射级输出是3。3V吗?而且你这是共集电极的电路

网友C:
借贴同问怎么改成为集电极输出?集电极输出不是反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贴同问怎么改成为集电极输出?集电极输出不是反相的吗?

当然是反相的,想不反相就再加一级PNP。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