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处理器为什么没有奇数核心呢?

楼主:
除最早的单核外,手机处理器都是双核、四核、八核的,为什么没有奇数核心的呢?刚看到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列出了一些原因,不过也都是猜测,大家有知道原因的吗?咱也不妨讨论一下

网友A:
都是2的幂数吧,单核是2的0次方!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2的幂数吧,单核是2的0次方!谁知道呢!

那十核处理器怎么解释,魅族MX6,乐视超级手机2什么的

网友B:
论坛里如果有搞CPU设计的人就好了。能听听专业的回答
猜测跟版图设计有关,根本原因上应该是工艺上,成本上等考虑吧。
1、CPU多核心应该是那种矩阵方式排布的1*2、2*2、2*4等,如果是5个核心,多余出来一片空的区域放什么?如果没用那就是浪费面积了。(不过我也有个疑问,9核心为什么没有呢?3*3也是矩阵
2、5核心比4核心强比6核心弱,如果5核心比4核心强的不是很明显,那也就没必要生产5核心了吧,费时费力的,
假如真有,也有可能是一开始就按照6核心设计,然后在生产过程中用不同的mask,屏蔽掉一个核心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也想知道,坐等知情人士解答

网友:
好像没有奇数腿的动物

RTEMS

网友C:
手机不知道,但是AMD以前的电脑cpu有出过3核的,据说是原生4核屏蔽掉一个,太高深,不懂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不知道,但是AMD以前的电脑cpu有出过3核的,据说是原生4核屏蔽掉一个,太高深,不懂帮顶

这个很正常,同一系列CPU设计通常只有一个模板,
生产过程中因为设计或者是工艺的问题,
会有一部分CPU的某些功能没法使用,
后期会通过一系列手段屏蔽掉这些功能,
如此便有了某系列CPU的各种型号!

当然,根据市场需求,有些屏蔽是人为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CPU步进越靠后的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如果有搞CPU设计的人就好了。能听听专业的回答
猜测跟版图设计有关,根本原因上应该是 ...

我觉得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一般的计算机结构体系量化研究,肯定有对这些参数进行过比较,选取出性能参数最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