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915CV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L7915CV出现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ST的L7915CV的输入电压如果到达-26V,输出电压就不能再稳定在-15V了?(情况是这样的,我昨天测了我卖来的5个ST的L7915,当输入脚我直接用直流可调电源输入的电压<=-24V,输出电压能稳定在-15V,但是当输入电压达到-26V左右时,输出电压就变成了17V,我头一次实际使用这个块子,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7915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0V。
但这类三端稳压器老版本要求最小输出电流,输出开路时可能“稳不住”。你不妨加一点负载(5mA,对应15V电压,使用3千欧或者更小一些的负载电阻),重新再测试。

网友A:
空载测试没有意义,可能是输入压差增大的原因,导致输出严重偏移,加上负载测试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你们讲的完全正确,我用你们的方法一试电压马上就降到-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