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参数晶闸管替代品求助

楼主:
请问谁用过这种晶闸管的替代品的,比较常用,可以在某宝上买的到的。谢谢大神

网友:
这可不是晶闸管。
这个东西叫 COMPLIMENTARY PAIR DUAL CHANNEL POWER MOSFET 。封装内是一支N沟管和一支P沟管。
从应用角度,完全可以用相似特性的一支N沟管和一支P沟管组合起来代替。

网友:
这么高电压的互补管可不常见。
楼主可在淘宝上找 “ 互补场效应管 ” 或 “ 互补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