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生第一次画PCB,前辈们能否看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楼主:
源文件在附件,请前辈们指导,谢谢
还有就是我见别人的板子空白的地方铺了很多铜。

JFPCBV_2.PcbDoc

网友:
画的的不错,挺棒的

网友A:
画的挺好的~继续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的挺好的~继续努力~

问下您知道怎么定义圆弧形的铺铜么,根据我板子的外形

网友C:
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还有,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还有,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我的是个两层板,铺铜的话是不是沿着外形铺就可以了,我只铺地

网友D:
参加飞思卡尔了?

网友E:
第一次画板能画成这样,很棒
因不知此板功用,好像都是信号线,还是建议电源线要适当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画板能画成这样,很棒
因不知此板功用,好像都是信号线,还是建议电源线要适当加粗

画的时候看规则了,地和电源都加粗了,80mil和100mil,左边是电源,右边的底线细了点空间不够了,但右边都是些电流较小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参加飞思卡尔了?

对滴,看来您也参加过

网友F:
我说几点看法,楼主您看看呢:
1、芯片下面不建议走线,如您的这个DRIVE_5V;
2、还有如下地方我个人不太赞同哦;

3、看起来您的布局还是可以继续优化的。具体的您多花点功夫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说几点看法,楼主您看看呢:
1、芯片下面不建议走线,如您的这个DRIVE_5V;
2、还有如下地方我个人不太 ...

的确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优化,谢谢前辈指教,会继续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优化,谢谢前辈指教,会继续改的

客气了,我刚开始的时候都没你画的好呢。你已经很不错了。O(∩_∩)O哈哈~

网友:
这两个是定位孔吧。。。不能用过孔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滴,看来您也参加过

已经过去好久了

网友:
做单面板吧

网友:
不管白猫 黑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您知道怎么定义圆弧形的铺铜么,根据我板子的外形

把板子的外围用keepout层的线围起来,然后直接铺铜 铺铜的时候移除死铜就可以了

网友:
过孔打在焊盘上了,不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