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单片机寄存器这一位不太懂,请教

楼主:
用pwm模块时,看数据手册,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TOV1置位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第一张图中OCR1x更新时刻又是什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所谓更新就是写入生效

网友:
解释的很含糊,还是没说具体的作用

网友B:
TOV1是定时器1溢出标志,不同模式下溢出的条件不同。通常做定时器时,我们用CTC模式,不用重装定时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V1是定时器1溢出标志,不同模式下溢出的条件不同。通常做定时器时,我们用CTC模式,不用重装定时参数,

那么第一张图中OCR1x更新时刻又是什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OV1是定时器1溢出标志,不同模式下溢出的条件不同。通常做定时器时,我们用CTC模式,不用重装定时参数,

也就是说TOV1置位后,定时器就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TOV1置位后,定时器就重新开始计数?

重新计数和置位是同时的,溢出说成重新计数并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