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5.0 求助 如图电路,,输入电压被拉低,,,怎么找原因

楼主:
按照此电路的连接与元件参数,,,输入为12V 1A,上电后,输入电压编程3.5V左右,, 然后2596发烫,求指导。。。多谢

网友:
电原理图没有错。
检查各元器件联接是否正确,例如二极管是否接反,电解电容是否接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原理图没有错。
检查各元器件联接是否正确,例如二极管是否接反,电解电容是否接反。

您好,,,检查了下,焊接都对,,出现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原因?从哪些方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检查了下,焊接都对,,出现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原因?从哪些方面下手

这是很简单的电路,一共才五个元件/器件。
联接没有错误,那就只能是元件/器件损坏。有条件进行测量,可以检查各元件是否完好。没有条件进行测量,那么可以采用替换法,逐个替换来找出损坏的元件/器件。

网友C:
什么叫输入电压编程3.5V?
输入电压太低,也容易引起发热的,低于5V
如自信电路连接正确,元件参数也正确无误,就要检查一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这个是TI的BUCK集成芯片,挺好用的,楼主的这个是国产的芯片还是TI原厂的?
还有就是,你的输入电源再次的测量一下是不是12V的,还有就是,你的硬件焊接电路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像你这种情况,多半是硬件焊接电路出的问题!引脚焊接是不是出错了?
我给你再次的付个电路图,你在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硬件实际焊接电路,是不是引脚弄错了,或者是哪个地方有短接的!!

网友D:
还有就是,上个你的硬件焊接实物图!给大家看看,不就找出问题了,还有就是有可能你的反馈端接错了呢!都是有可能的!还是需要你自己细心的检查你自己焊接的电路,如果不行,重新焊接!!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你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输入电压编程3.5V?
输入电压太低,也容易引起发热的,低于5V
如自信电路连接正确,元件参数也正确 ...

这个原因找到了,,,由于一个元件封装错了,的问题
这个是我设计的电源部分,,,输入为12~30V 1~2A左右, 现在用跳线重新连接了元件, B0512S-2W用来5转12V,,1117得到3.3V,各个部件能够得到输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设置了12V 1A的输入,一开始直流电源的的显示为12V 0.030A,,,然后一分钟左右,,直流电源开始跳动,,12V 电流 0.3~0.5之间跳动,,,,此时1117的发热情况最严重,,,这个是什么原因,请-希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你的负载有问题。

这个解决了,,希望能看下10楼,出现了新问题,希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上个你的硬件焊接实物图!给大家看看,不就找出问题了,还有就是有可能你的反馈端接错了呢!都是 ...

这个解决了,,希望能看下10楼,出现了新问题,希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TI的BUCK集成芯片,挺好用的,楼主的这个是国产的芯片还是TI原厂的?
还有就是,你的输入电源再次的 ...

这个解决了,,希望能看下10楼,出现了新问题,希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找到了,,,由于一个元件封装错了,的问题
这个是我设计的电源部分,,,输入为12~30V 1~2A ...

可以加散热器,要好好看手册
5V转3.3V,压差不大,电流多大
LM1117-3.3在负载电流为10mA时,最低输入电压为5.3V;输出负载电流为100mA时,工作最大输入电压限定为7V。
极限条件下,无负载时最大输入电压小于等于15V;25摄氏度时输入电压为8.3V,最大输出电流为95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散热器,要好好看手册
5V转3.3V,压差不大,电流多大
LM1117-3.3在负载电流为10mA时,最低输入电 ...

嗯嗯,多谢,,,一定多看看,,,目前还未加负载,负载为STM32,还有一些模块,估计得有500ma左右吧,那请问,直流源的电流跳动是什么引起的?会不会出问题?而且1117算是比较烫的,,比2596烫多了,希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多谢,,,一定多看看,,,目前还未加负载,负载为STM32,还有一些模块,估计得有500ma左右吧,那 ...

LM1117是线性器件,2596是频率比较低的开关器件但也是要加散热器的,LM1117不加散热器输出在0.3W开始发热,0.5W就比较热了,再大点就要发烫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当时是哪个封装的问题呢

网友:
D7要使用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