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封装

楼主:
AD10画20脚MCU有导向吗?如果要自己画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画封装可以用导向,但最简洁的方法是,找一个类似封装进行修改
从头做封装可以用向导,也可以新建封装,从空白开始,方法比较多

网友B:
20pin的MCU要看是什么封装了,DIP的?等等,不同的封装使用不同的封装向导。注意的问题就是 尺寸一定要和实物匹配,否则你怎么焊接上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pin的MCU要看是什么封装了,DIP的?等等,不同的封装使用不同的封装向导。注意的问题就是 尺寸一定要和实 ...

单片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封装可以用导向,但最简洁的方法是,找一个类似封装进行修改
从头做封装可以用向导,也可以新建封装,从 ...

我知道画封装可以用导向,我问的是MCU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画封装可以用导向,我问的是MCU的封装

MCU的封装
要根据MCU的datasheet规格说明,用向导当然行,但向导只是引导你做多少个管脚
熟悉软件后,在做封装下新建即可,多快好省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说是单片机的封装还是别的什么ic的封装,我的意思是封装的规格,形式。您要了解需要画什么封装,然后利用里面的封装向导就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