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瞬时电流过大

楼主:
我做了一个控制器让直流电动机每隔5秒换向。可是每次直流电动机换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瞬时电流然后逐渐变小,有什么办法可以限制这个瞬时电流?请大神不吝赐教

见图,黄线是电流的波形图,绿色是电压,整个控制器就是一个H桥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你的换向是软件的,还是用硬件强制的?

网友A:
电动机改变旋转方向时电流增大是正常现像。
要限制这个电流尖峰,方法当然有,但限制电流峰值后,必定会带来电机换向后转速上升缓慢的问题。电机换向后转速上升缓慢是否能够接受?现在必须考虑好。

网友:
确实很正常。
换向越快,电流尖峰越大。反之亦然。

所以,要想电流小,只有从速度上着手了。

网友:
电枢电动势近似等于励磁电动势X电枢旋转磁场速度(相对于励磁磁场),旋转磁场变化(dB/dt)越快此值越大,所以换向时电枢和励磁的相对运动增加,dB/dt变大,所以要减小过冲电流,要么提前减小速度(把电枢电压降下来),要么减小励磁电压,而对于小功率直流电机其励磁方式是自励,在就是可以增加换向电阻(桥式电路有典型的电路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改变旋转方向时电流增大是正常现像。
要限制这个电流尖峰,方法当然有,但限制电流峰值后,必定会带 ...

可以接受速度缓慢上升,请问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