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5969的ADC采样及傅里叶算法

楼主:
第一次做傅里叶 现在我想采集125HZ和225HZ的信号  那么我的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应该设置成多少啊?大家可以帮我算下吗?最好写个公式 谢谢了

网友:
1 初步我也看了一下  我现在想40MS采集256个点  采样频率为6400   您看可行吗?
2  本来想用200SM采集1024点来的 这样分辨率不就能为5了吗   但是FR5969的历程里 我看了 采样点最大为256点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采样频率 - Fs
采样点 - N
采样时间 - t
其中可知 N = Fs*t
对于傅里叶变换来说,其频谱分辨率为 Fs/N = Fs/(Fs*t) = 1/t
这说明频率分辨率与采样时间成反比,采样时间越长,频谱分辨率越高

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必须不小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对于如125Hz和225Hz的混合信号,不低于450Hz,然后为了计算方便,取Fs = 500Hz(即2ms)。还有就是考虑频率分辨率的问题了,如果你容忍5Hz的误差,则Fs/N=5Hz,即FFT点数为100,一般为了计算方便,取2的整数次幂,即128点FFT,也就是说实际看你的误差是Fs/N=500/128<5Hz,采样时间为t=N/Fs=0.26s左右

以上只是我的粗浅回答,可以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 - Fs
采样点 - N
采样时间 - t
其中可知 N = Fs*t
对于傅里叶变换来说,其频谱分辨率为 Fs/N  ...

对您的回答深表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 - Fs
采样点 - N
采样时间 - t
其中可知 N = Fs*t
对于傅里叶变换来说,其频谱分辨率为 Fs/N  ...

这次的项目 提取信号精度要非常高 所以误差要尽量减小  我就有点蒙圈了!!
FS=500HZ  是不是就是2MS 采集一个点的意思啊? 那时间有点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次的项目 提取信号精度要非常高 所以误差要尽量减小  我就有点蒙圈了!!
FS=500HZ  是不是就是2MS 采 ...

采用频率和点数都可以提高的,比如Fs可以1kHz,然后FFT点数到1024,,只不过耗费处理器资源就多了

网友A:
点数大的FFT很费资源的,所以一般也不会很大点数。   我想问一下 你允许的频率误差(频率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数大的FFT很费资源的,所以一般也不会很大点数。   我想问一下 你允许的频率误差(频率分辨率)是多少

我想把基本频率做成5HZ的 或者25HZ的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把基本频率做成5HZ的 或者25HZ的都行

基本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频率是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分辨率

网友:
哦哦  我刚最开始算的分辨率就是5Hz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