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USB C Multiport Adapter LPC11U35程序

楼主:
今天要调试NXP USB C Multiport Adapter的LPC11U35单片机
提前给程序做一个备份

如果你的单片机不小心把程序擦了也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原版程序,我正想找一下。

网友A:
写回去后,可以识别U盘,但是接显示器没有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回去后,可以识别U盘,但是接显示器没有信号。

不是电脑原生的TYP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脑原生的TYPE-C吧?

不是,难道需要PC上的TYPE-C才行?

网友:
usb 2.0转 usb type-c的估计是不行的,不支持视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