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飞针测试要不要做?

楼主:
打算在华强做个双面板,0.7mm过孔,最细的线有0.5mm。 PCB尺寸4*5厘米。 不是很多。3000个左右。

AOI和飞针测试不是很懂什么作用。

请问 需要做批量飞测吗?
全部AOI测试+飞针抽测出来的良品率有多少?

网友:
最后的一个问题,理想来说,制造文件合理,厂家技术和设备到位,板子的一些特殊工艺,特殊要求除外,基本的电气性能,经过AOI测试和飞针测试之后的板子,良品率为100%

网友:
飞针测试:一般在小批量使用,用于出厂前的质检~探针飞速交替在板上进行电气测量,检查PCB是否有断路,短路等严重的电气错误
生产过程中,一般的设计,最怕的问题,就是线的似断非断,这种情况往往是通断测试,无法检测出来的,所以必须再经过一次AOI设备的检测,才能基本保证板子的电气性能的正确。AOI设备检测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检测环节,也是最基本的板厂要具有的核心设备。
AOI的原理,是先用高清图像摄像头,快速对板进行拍摄取样,用拍摄的样片图像,与原文件对比,排除短路,断路,似断非断的隐患

网友:
0.7mm过孔,最细的线有0.5mm,孔比较细,做个抽测就行

网友:
听着AOI跟 SMT贴片的检查机器挺像的。二楼看错了吧,我想问是抽测的结果。      全检如果是100%的话,那可能平时在本地做的板都没飞测吧,因为偶尔有短路的,断路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