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照明开关驱动器是如何实现电流检测功能的

楼主:
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中 部分智能照明开关驱动器具备电流检测功能 我想知道它是如何实现电流检测功能的 如果采用的是EIB控制总线 电流检测值又是如何传至上位机的?

网友A:
既然是智能,就目前来说,都是嵌入式MCU进行控制,无外乎是PWM,包括反馈等,LED照明智能控制采用的比较多的是PWM控制。
而楼主说的EIB总线,这种总线协议也是通过负载回路连接到输出端,控制开关用EIB总线与输出单元相连。
怎样和上位机通信要好好看看它的协议规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智能,就目前来说,都是嵌入式MCU进行控制,无外乎是PWM,包括反馈等,LED照明智能控制采用的比较多 ...

没错 EIB总线与输出单元连接(就是我说的开关驱动器) 市场上有的开关驱动器不仅具备简单的端口开闭功能 还具备端口电流检测功能 我想知道电流检测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智能,就目前来说,都是嵌入式MCU进行控制,无外乎是PWM,包括反馈等,LED照明智能控制采用的比较多 ...

老大 就是这个东西 他是如何实现端口电流检测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 EIB总线与输出单元连接(就是我说的开关驱动器) 市场上有的开关驱动器不仅具备简单的端口开闭功能  ...

比较常用来检测电流主要是电阻检测,用一个较小的电阻来获得足够的检测电压,就是平时说的取样电阻。
或用专用的电流检测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就是这个东西 他是如何实现端口电流检测功能的

这是何东西?

网友:
照明控制开关 右下角接入eib控制总线 上面8各端口可接8个负载 我说的电流检测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检测8个端口每个端口的电流 求问它是如何检测的 莫非回路上安装了一个检测电阻?可是检测到之后呢  数值又是如何通过总线反馈回上位机的?

网友:
说半天,还是eib控制总线照明控制开关,具体实现是有电路的,内嵌里面是协议控制的,
也可以拆开分析一下
EIB总线有很多总线元件
包括传感器,执行器,BCU
传感器发出信息到BCU,经过编码后送人总线,进入开关,感应器,遥控装置

BCU是总线耦合单元,就是所说的协议控制器电路板,集成电流检测之类的功能,主要是进行开关电信号调光,遥控功能,驱动各种传感器,,,

还是建议找EIB总线协议控制的东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