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在线等

楼主:
 我们是北京首矽致芯科技有限公司的,有一客户问了一个关于能否通过电脑用I2C接口读写NXP8563时钟芯片里的数据的问题,问PCF8563时钟数据可以破解吗?请教高手,可随时联系QQ 2673693374 或者直接微信我15313166205

网友:
不知道这个,帮顶一下吧

网友:
这个芯片还用破解?

一般电脑没有IIC接口,如果有个什么转换的倒是可以,象赛普拉S的芯片,USB转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