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335 cmd文件的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求助大神,我在使用F28335调试电机的过程,烧写程序时出现了No sections were found that map to flash.然后再编译时会出现,error:can't allocated .txt,size 0000107e(page0) in RAML1(avail:00001000).后来打开它的F28335.cmd文件发现这段程序在RAML1里面,而并没有使用FLASH,在RAM中RAML2也没有使用我可以改写cmd文件重新配置内存吗?如果配置到RAML2或者重新配置到其他区的话会不会出现将片子原有的寄存器单元重置而不能用的状况?有哪些地址或区是不能用户分配的呢?

烧写程序到FLASH上出现的问题

溢出的情况

CMD文件

网友A:
去了解下cmd文件,cmd是可以改写的,工程里面需要两个cmd,一个是配置内部寄存器的,一个是给用户的,尽量别改内部寄存器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了解下cmd文件,cmd是可以改写的,工程里面需要两个cmd,一个是配置内部寄存器的,一个是给用户的,尽量 ...

意思是F28335.CMD是可以随便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F28335.CMD是可以随便改的吗?

看你随便到什么程度了
根据官方的改改,根据datasheet的memory map来搞,根据程序适当调整段大小,或者合并起来用,我也是入门,等大神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