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位数七段显示器的5V电压表

楼主:
求三位数七段显示器的5V电压表

网友A:
电子市场里面大把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市场里面大把大把。

没有使用七段显示器的

网友B:
楼主是要商品(产品)还是要方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商品(产品)还是要方案呢?

我要完整的程式码和电路图,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吧,
画一个完整的东西也是很费用的。不然就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完整的程式码和电路图,

这个,根本不必什么“程式码”。
现成的ICL7107,包括A/D转换、译码、驱动,直接显示3位半数码管。

网友:
既然是学习那还是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