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启电路,快来看我的AD16

楼主:
上次在坛子里面看到某个大大贴的一篇帖子讲的是用mos管来做电源反接保护。刚好我有个板子需要这个功能。
顺带需要做个电压缓启电路,就是上电后,让电压缓慢升高
当时没收藏那片帖子,现在又找不到了,这里就把图贴出来让大家给我看看,
这个图能不能实现那个功能啊?
如果需要预防自激震荡,该怎么做?

MOS管防反接,缓启

MOS管防反接,缓启

网友A:
Q1是怎么回事?画的是N沟道,标的型号却是P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是怎么回事?画的是N沟道,标的型号却是P沟道

版主好, si2302是n的

网友B:
建議rj1=22k, cj1=10uf,3樓有datasheet,必要時可以加個rg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議rj1=22k, cj1=10uf,3樓有datasheet,必要時可以加個rgd

SI2302的Vds最大是20V,现在我用24V的电压,如果接反是不是不能起到防反接的作用?会击穿SI23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2302的Vds最大是20V,现在我用24V的电压,如果接反是不是不能起到防反接的作用?会击穿SI2302?

input 24V rj1可以用47K, CJ1用4.7uF,24V對SI2302好危險,建議用高於輸入電壓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