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WM的DA转换电路

楼主:
电路测试参数如下
输入PWM:PWM_INPUT,峰值3.3V,占空比0~100%,频率1~100K
输出AD值:直流电压,占空比=0时,AD_OUT=46mV;占空比=99%时,AD_OUT=5.02V

今天用STM32做了一个5V DA转换电路,首先用了一个3.3V转5V的电压转换芯片SN74LVC2T45,用这个芯片主要是因为有现成的,而且SN74LVC2T45的封装也比较小(我用的是SM8封装)。当然用三极管也能搞掂电压的转换,如果考虑到转换后电压较高且需要严格的隔离作用,可考虑使用高速光耦(成本较贵),为什么是要高速光耦呢?因为一般的光耦开关速度并不高。。。(不好意思,跑题了,对于光耦以后会有总结)。
好啦,3.3V转5V完成后就是后面的二阶低通滤波(其实用一阶也可以哦,但求心里踏实才用二阶)。至于滤波器原理。。。。反正大家知道它能把脉冲波给撸平了就行了,有兴趣的可自行百度。

随着占空比从0~99%的递增,AD_OUT输出的波形为一个线性的锯齿波。

最后是输出的纹波测量,峰峰值为15.2mV,非常平稳。

最最后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这是个附加的电路,主要是考虑到输出的负载能力,所以加个跟随器。

网友A:
SN74LVC2T45只是电平转换作用吧?似乎与PWM并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74LVC2T45只是电平转换作用吧?似乎与PWM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只是电平转换

网友:
从波形看。从矩形波到三角波,这个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