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K-TM4C123G开发板做Usb Host的问题

楼主:
    买了EK-TM4C123G开发板, 带SB Connector接口,默认是用做device。现在需要开发板做Usb Host,读取外接的device比如U盘。
    按照手册上焊接了R25,R29电阻,USB Connector接口上插了根手机的OTG线,再外接U盘等device,发现根本没有供电。程序当然也不会发现有device连上。
    有谁做过类似的开发?开发板上还需要做什么改动?程序是从Tivaware DK-TM4C123G的Host程序移植过来的。有些引脚对不上,比如PG4做USB0EPEN。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没玩过这个开发板,硬件完了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没玩过啊。建议您上TI官网或者http://ti.eetop.cn/(好像要注册哦)。看看,如果它推出这个板子,应该会有相关的Demo出来,所以您可以找到后参考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