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学单片机,却要搞这个毕业设计,简直残,特来求助

楼主:
萌新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本来学的是机械方面的专业,现在要做的毕业设计却是要通过gprs模块收到短信后向单片机反馈信号,然后由单片机来发出电平触发蜂鸣器,本来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流程,但是在实际运用的时候我就蒙逼了,各种问题,因为是毕业设计,所以不能用现成的开发板,必须要用元件一个个安装,买了STC89C52RC单片机和面包板,有人的7s3gprs模块,但是甫一接线我就慌了,根本无法理解,对于电子方面的接触仅限于plc和labview,单片机的管脚40个,除了GND和VCC我一个都不懂,真心憋得慌,特来求助,求大神留下联系方式,或者论坛内指导之后的行进方向。

网友A:
學多一點,全面一點,不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多一點,全面一點,不好嗎?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多学一门知识,可是现在我纯靠自学,没有人指导有时候在错误的路上走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因为是毕业设计,我害怕多来几次到时候期末毕业论文都没时间写了,今天也是发现自己对于单片机与232接口与电脑的连接存在意识错误才意识到这样做下去会继续浪费时间,所以想在这里找几个大神帮忙指导我

网友B:
为什么机械方面的专业做电子的毕业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机械方面的专业做电子的毕业设计呢

当时以为是用labview的软件加一些传感器之类的做温湿度监控报警装置,没想到是要用单片机和gprs模块,课题虽然有点偏,但是也不是完全靠不上

网友:
QQ:547290559
有意帮忙解惑的可以加我QQ联系

网友:
现在哪有机械不与电子结合的设备?还是楼主平时不学习,临时抱佛脚

网友C:
首先,你不要慌,要镇定,然后打开网页,上eeworld,发个帖子,标题就叫“救命啊”、“冰天雪地裸求”之类的,然后就有很多热心的人来帮忙了~~~~

当然了,以上都是扯淡

因为你是入门,肯定是在市场上买些开发板,最好带详细教程,来验证你的功能,然后再考虑后面自己怎么做面包板。

不过看看现在都4月份了,应该没多少时间就要交毕设了吧。。。之前那么长的时间lz都去玩了把~~

网友:
楼主学的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单片机这个东西是真没接触过,以前的几次课程设计都是使用labview和plc实现的,这两个东西我还是会的,之前一个月因为要写搞文献综述而且还有考研之后的复试,结果复试跪了,现在时间不多,所以开始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不要慌,要镇定,然后打开网页,上eeworld,发个帖子,标题就叫“救命啊”、“冰天雪地裸求”之类 ...

开发板也买了,功能也实现了,但是导师说买的别人的东西不算,必须要自己买元件,自己组装,编程,我现在是元件在手,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连接,总感觉自己搞得有问题,没有电容,没有晶振······绝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也买了,功能也实现了,但是导师说买的别人的东西不算,必须要自己买元件,自己组装,编程,我现在 ...

功能实现了,那剩下的不是更好办?直接把开发板上用到的东西画下来,然后弄到面包板上不就o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能实现了,那剩下的不是更好办?直接把开发板上用到的东西画下来,然后弄到面包板上不就o了?

所以说啊,开发板上的单片机和我选用的单片机型号不一样,接线方式不一样,实际上还有很多小元件之类的我并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功能性,我不知道是否因该配上,而且现在是我不知道232接口应该怎么样和元件连接,不知道该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啊,开发板上的单片机和我选用的单片机型号不一样,接线方式不一样,实际上还有很多小元件之类的我 ...

怎么个型号不一样法?

实在不行就把整个开发板全部弄到面包板上咯

网友:
51单片机结构框架大同小异,到网上下一下pdf看一下管脚定义,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哪个学校?

网友:
那么如果我想用232转usb线接单片机,使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写入代码的话,我用杜邦线连接他们的rxd与txd,用串口助手读不出来啊

网友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网友:
现在楼主的进度就是可以用232接口将单片机与gprs模块分别与电脑连接,可以用串口助手读取到两个硬件,那是不是说之后只要楼主将代码写入进去,再将两个硬件连接就可以实现两个硬件之间的数据透传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将你买的开发板配套的电路原理图打开,照着原来的图,画出你自己的原理图图,只把你项目要用到的电路给画出来,用不到的就不用画了。然后绘制出PCB文件,到处元器件列表。对于PCB 要么你交给厂家给你打样,要么你就自己用热转印+腐蚀 自己做。元器件什么的  某宝上多的很。

网友:
哎 如果只考虑时间上的问题

你就上网买别人的套件,要来原理图,请别人画PCB,要来程序源码,请别人改程序以达到毕业设计的要求

这就像是把自己当成一名中间人,来调度调度这些问题,让别人帮忙解决 哈哈

网友:
今天去问了很多人,算是先下了keil和stc烧录器,不过接下来该恩麽半又不懂了

网友:
单片机的学习,靠自己看书的确是费劲,建议还是找个内行领你入门再说

机械类的学生,怎么会折腾这样的毕业,哥哥也是醉了

请联系企鹅:肆肆伍伍 陆肆柒叁伍 给你一些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将你买的开发板配套的电路原理图打开,照着原来的图,画出你自己的原理图图,只把你项目要用到的电路给画 ...

感谢支持,我现在下了一个keil和stc烧录软件,单片机最小系统已经建立好了,现在就想先把程序先烧入进去,有人给了我一个程序代码,但是我水平有限,不是很能看懂,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设计需求,我先发上来,希望大神们能够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的具体执行过程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支持,我现在下了一个keil和stc烧录软件,单片机最小系统已经建立好了,现在就想先把程序先烧入进去 ...

网友:
丧心病狂啊,机械专业都来和我们抢饭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