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录音电路录出来的声音夹杂着噪声,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噪音?

楼主:
最近做了一块录音电路,露出来的声音里有吱吱的声音,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白噪声还是运放自带噪声?附件是录出来的音频,多谢。用的运放是OPA2335,放大倍数1000倍

2235录1000倍心音.wav

网友A:
那个声音不是噪声,是干扰,很有可能是放大器的自激。把增益调整低一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声音不是噪声,是干扰,很有可能是放大器的自激。把增益调整低一些看看。

调低之后会小,但是我比较疑惑的是在录音过程中,这个噪声忽高忽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声音不是噪声,是干扰,很有可能是放大器的自激。把增益调整低一些看看。

我有一个问题,单级运放放大900倍和两级运放各放大30倍,有区别吗?噪声会小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单级运放放大900倍和两级运放各放大30倍,有区别吗?噪声会小一些吗?

单级别调那么高的放大量,很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