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SIM900a用UDP没有办法通讯什么原因
hanwenli123
hanwenli123

网友A(2016-04-13):
请教SIM900a用UDP没有办法通讯什么原因
TCP连接没有问题,然后为什么换了UDP协议就是不行呢,我从昨天就开始这UDP就是连不上,各位前辈,了解的都请过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我这里的映射的地址端口号与本机地址端口号是一致的.
串口调试助手里都已经显示连接了,也发送成功了,但是在网络助手里没有变化.,在网络助手里面的第二组数据那是我自己点的发送按键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