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底層波形輸出

楼主:
想請教有開發CAN經驗的各位:

目前使用回還模式,內部會將M4的TX與RX短接
程序內僅設置TX
對象:1
資料輸出:1

目前M4 TX接示波器檢測波形後卻發現
波形僅有
1.偵起始
2.COB-ID
3.RTR
4.控制段
5.數據段
6.CRC
7.CRC界定符
僅有上述,經我比對,波形是對的
但已正常來說後面應該還有
8.應答間隙
9.應答界定符
10.偵結束
11.ITM
以上8~11卻不見了

請教各位,這有可能是什麼情況??
抑或是這是正常的???

网友:
自己回復下,
似乎在於傳送端而言
8~11都為隱性狀態,所以才有判斷錯誤情況

网友:
能不能收到数据,收到的和发送的是否能对应上。数据正确的话,波形就不必过多研究了。除非你想研究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