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S资源

楼主:
求教路过大侠:CCS都是从TI官网下的吗?我在官网下了最新的版本及稍前两个版本,安装过程都出现问题,我们安装环境如下:

win7 64位系统,笔记本,安装在D盘自设目录,选择全部安装。

本来想用CCS的目的是用来看看新建工程时,由软件初始配置时钟后,看看有没有自动生成的初始配置参考代码,另一个是想用它打开430ware,有时查查资料

安装时没有截到出错提示,(如需要我再安装一遍截取下)

另外请大侠给推荐个版本,不求最新的,但求使用最广,这样求助时,环境一样也可以方便求助。

网友:
这个.......

没有遇到过  楼主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出了差错导致了这样的情况,难道说CCS还有人把安装包给改了

网友:
有些电脑确实装CCS比较麻烦,具体原因不清楚。你可以试试安装的时候断网,然后安装文件用管理员身份打开,不要全部装,只装你用的到的部分,另外进注册表把上次安装的残留都删除掉

网友:
安装时需要关闭杀毒软件什么的

网友:
杀毒软件、防火墙、windouws defender全部关闭

网友:
哪个版本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