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移植到小钢炮开发板

楼主:
小钢炮(CANNON)开发板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蓝牙开发板,它是XXXXX(为了避免广告,此处省略XX字)。这里介绍小钢炮开发板,主要因为它使用了STM32F401RE这个MCU,而这个MCU是MicroPython支持的型号,它还板载了磁力传感器、陀螺仪、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气压传感器。而且这个开发板比较容易获取,从去年年底开始做活动,到现在也还有不少地方可以申请。下面就介绍在小钢炮开发板上移植MicroPython的方法。

  • 首先要下载并安装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
  • 下载并安装ST的DfuSe软件,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533/PF257916
  • 下载MicroPython的源码,micropython-master.zip
  • 展开MicroPython源码,打开 stmhal\boards\ 目录
  • 新建一个CANNON目录,将NUCLEO_F401RE下的文件复制到CANNON目录下
  • 如果GNU Tools for ARM已经添加到系统路径,就可以跳到步骤8,直接编译
  • 打开 stmhal 下的 makefile 文件,修改 CROSS_COMPILE = arm-none-eabi- 这一行,在 arm-none-eabi- 前添加编译器的实际路径,注意路径需要使用右斜杠
  • 在 stmhal 目录下,输入 make BOARD=CANNON,就可以编译了。不过这时编译出的代码是不能运行的,因为两个板子的参数不同。
  • 打开 stmhal\boards\CANNON目录,先修改文件stm32f4xx_hal_conf.h
    • 找到#define HSI_VALUE    ((uint32_t)8000000)
      将数字8000000改为16000000,因为小钢炮使用了16M的外部时钟
  • 打开文件 mpconfigboard.h
    • 找到#define MICROPY_HW_CLK_PLLM (8)
      将数字8改为16
    • 修改#define MICROPY_HW_HAS_SWITCH  (1)
      将1改为0,因为小钢炮上没有用户按键
    • 修改#define MICROPY_HW_LED1             (pin_A5) // Green LD2 LED on Nucleo
      将pin_A5改为pin_B3,因为两个板子的LED使用不同的GPIO
    • 修改#define MICROPY_HW_LED_ON(pin)      (pin->gpio->BSRRL         = pin->pin_mask)
      将BSRRL改为BSRRH
    • 修改#define MICROPY_HW_LED_OFF(pin)     (pin->gpio->BSRRH         = pin->pin_mask)
      将BSRRH改为BSRRL,这是因为两个板子的LED驱动方式不同
    • 添加下面RTC的定义
      // The pyboard has a 32kHz crystal for the RTC
      #define MICROPY_HW_RTC_USE_LSE      (1)
      #define MICROPY_HW_RTC_USE_US       (0)
      #define MICROPY_HW_RTC_USE_CALOUT   (1)
    • 添加sdcard的定义 ,因为小钢炮支持TF(macroSD)卡。如果不想改线,或者不需要使用TF卡,可以忽略这一步和下面一步。
      #define MICROPY_HW_HAS_SDCARD       (1)
      // SD card detect switch
      #define MICROPY_HW_SDCARD_DETECT_PIN        (pin_A15)
      #define MICROPY_HW_SDCARD_DETECT_PULL       (GPIO_PULLUP)
      #define MICROPY_HW_SDCARD_DETECT_PRESENT    (GPIO_PIN_RESET)
    • 小钢炮开发板没有做TF卡的插入检测,所以需要自己飞一根线。开发板上A15(50)和B4(56)是空脚,我选择了A15,因为它更容易焊接一些。如果不想改线,可以修改sdcard.c中的sdcard_is_present函数,让它总是返回true,但是这样就不能检测卡是否插入了。
    • 打开文件pins.cvs,这里预定义了GPIO的名称
      • 修改LED的GPIO为PB3
      • 修改SW的GPIO为PC13
      • 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可以适当修改其他GPIO
  • 现在可以再次编译源文件了。编译时建议在Linux下编译,因为速度快很多,在windows下编译速度很慢,需要等数分钟。
  • 准备3个短路块,连接P1,将BOOT0连接到VCC,BOOT1连接到GND。
  • 将开发板用macroUSB线连接到计算机,因为设置了BOOT0/BOOT1,所以上电后会进入DFU模式。在Windows下如果是第一次使用,会提示安装驱动,驱动程序就在DfuSe软件的安装目录下。使用DfuSe打开编译后的dfu文件,并下载到开发板。
  • 将BOOT0连接到GND,开发板重新上电。这时会自动安装USB磁盘,出现PYBFLASH驱动器。在windows下还会安装虚拟串口,如果找不到驱动程序,可以到新出现的PYBFLASH驱动器上查找。
  • 打开一个串口终端软件,如kitty、xshell、超级终端等,设置波特率为115200,就可以开始玩micropython了。

先试试直接控制LED
import pyb
pyb.LED(1).on()
pyb.LED(1).off()

在试试用GPIO控制LED。
from pyb import Pin
led=Pin.cpu.B3
led.init(Pin.OUT_PP)
led.value(1)
led.value(0)

用PWM控制LED的亮度
from pyb import Pin, Timer

tm2=Timer(2, freq=100)
led=tm2.channel(2, Timer.PWM, pin=Pin.cpu.B3, pulse_width=100)
led.pulse_width_percent(100)
led.pulse_width_percent(1)

呼吸灯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Timer, Pin

tm2=Timer(2, freq=200)
led=tm2.channel(2, Timer.PWM, pin=Pin.cpu.B3)

# LED breathing lamp
ia = 1
da = 1
def fa(t):
    global ia, da
    if (ia==0)or(ia==100):
        da=100-da
    ia=(ia+da)%100
    led.pulse_width_percent(ia)

tm1=Timer(1, freq=100, callback=fa)

更多使用方法可以参考MicroPython网站的文档,以及【MicroPython】教程。

  • 编译后的固件文件(dfu格式), firmware.zip (459.3 KB, 下载次数: 21, 售价: 20 分芯积分)
  • CANNON开发板说明文件,展开后复制到micropython的stmhal\boards目录下, CANNON.ZIP (5.83 KB, 下载次数: 5, 售价: 20 分芯积分)

网友:
下载附件后烧写后就可以了吗?我直接烧写进去后 发现没有出现PYBFLASH驱动器,出现一个未知设备

网友:
现在有了

网友A:
修改SW的GPIO为PC13 是按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SW的GPIO为PC13 是按键吗?

这里写错了。小钢炮没有按键,可以不管它,或者删除这一行。

网友:
不错!顶一下!有几个小伙伴申请的小钢炮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还不可以直接用其上面的传感器?如果要用还要先修改 mpconfigboard.h相关定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还不可以直接用其上面的传感器?如果要用还要先修改 mpconfigboard.h相关定义吧?

有待进一步研究。应该是通过SPI、I2C读取传感器

网友:
好赞,研究了几个晚上没有搞定的事情,楼主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高能,在下拜服

网友C:
您好,在吗,可否将您的文章在聚码的开源论坛里也发布一下。我们会送上小礼品一份。论坛地址www#52cannon#com/bbs(将#换为.)

网友D:
关注一下,这个很不错的。蓝牙芯片用的啥型号啊?哪个厂家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写错了。小钢炮没有按键,可以不管它,或者删除这一行。

请教一下,如何在WINDOWS系统下进行编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里写错了。小钢炮没有按键,可以不管它,或者删除这一行。

本人小白,对这种编译器一窍不通,请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这个很不错的。蓝牙芯片用的啥型号啊?哪个厂家的?谢谢分享。

蓝牙型号是BlueNRGK-M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小白,对这种编译器一窍不通,请楼主指点一下。

make是一些工具链中通用的工具,它根据makefile中的描述,调用编译器进行编译。make这样的工具,在linux上用的多,windows下大家更习惯IDE。

很多软件中都包括了make工具,我使用的是AS6/AS7中带有的make。

可以打开makefile文件,看看里面的内容。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也很复杂,需要找专门的教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本人小白,对这种编译器一窍不通,请楼主指点一下。

建议可以这样做,安装一个虚拟机,VM或者VB都可以,VB还是免费的。然后在虚拟机中安装一个ubuntu或者debian,然后在安装GNU Tools for ARM 编译器。因为linux原生就集成了很多工具,不用自己在折腾了,windows下搞要麻烦多了。

如果觉得虚拟机比较慢,可以安装双系统,也可以用移动硬盘安装linux。我在一个1.8寸的30G移动硬盘上安装了,效果不错,使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吗,可否将您的文章在聚码的开源论坛里也发布一下。我们会送上小礼品一份。论坛地址www#52cannon#c ...

好的,有开发板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这样做,安装一个虚拟机,VM或者VB都可以,VB还是免费的。然后在虚拟机中安装一个ubuntu或者debi ...

OK
虚拟机早前已经安装过,按你说的试试看

网友A:
cannon这个压缩包的文件是哪里找的呢?我看里基本都修改好了

网友A:
具体怎么去定义自己管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annon这个压缩包的文件是哪里找的呢?我看里基本都修改好了

是复制NUCLEO_F401RE的文件夹里的内容然后进行修改的
楼主位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去定义自己管脚呢?

PIN脚定义是根据原理图来的。结合两个原理图对比进行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去定义自己管脚呢?

不修改也可以用,修改只是为了方便使用。

昨天试了I2C读取HTS221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读取参数,就是计算有些复杂,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这样做,安装一个虚拟机,VM或者VB都可以,VB还是免费的。然后在虚拟机中安装一个ubuntu或者debi ...

按照你说的一步步做,终于成功了。
非常感谢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能转载么?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注明转载作者和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修改也可以用,修改只是为了方便使用。

昨天试了I2C读取HTS221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读取参数,就是计 ...

嗯嗯 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复制NUCLEO_F401RE的文件夹里的内容然后进行修改的
楼主位有说明

stm32f4xx_hal_conf.h是NUCLEO_F401RE的文件夹里的,另外三个文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tm32f4xx_hal_conf.h是NUCLEO_F401RE的文件夹里的,另外三个文件呢?

NUCLEO_F401RE文件夹一共是四个文件
要用到其中的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NUCLEO_F401RE文件夹一共是四个文件
要用到其中的三个

另外三个文件官网有没详细说明呢?

网友A:
能不能单独出一篇教程,关于如果修改源码相关的管脚定义,这样就可以自己修改microPython固件,烧写到对应板子上呢?感觉很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能转载么?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注明转载作者和出处

可以的,欢迎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单独出一篇教程,关于如果修改源码相关的管脚定义,这样就可以自己修改microPython固件,烧写到对应 ...

还需要慢慢研究一下,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欢迎一起交流讨论。

谢谢楼主分享精神,论坛因你精彩

网友G:
这也是我的目标,看来现在已经被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也是我的目标,看来现在已经被搞定了。

可以试试,一起来完成其他芯片的驱动。

另外目前LED还差亮度控制没有完成,CANNON的LED使用PB3,是支持PWM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一起来完成其他芯片的驱动。

另外目前LED还差亮度控制没有完成,CANNON的LED使用PB3,是支 ...

已经用你的固件用起来了。P1应该是P4.。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整个就是micropython定制PCBA产品化的过程啊。

网友:
keil 上能用吗,keil也可以使用gcc

网友H:
stm32f401 48pin封装的(401cc)应该不能用这个吧,如果想跑microPython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f401 48pin封装的(401cc)应该不能用这个吧,如果想跑microPython要怎么做

STM32F401CC不行,Flash不够,最少需要512K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说的一步步做,终于成功了。
非常感谢

你好,请问一下Linux的编译环境你是怎么配置的?需要配置哪些?我的编译的时候显示缺少工具链。

网友I:
,楼主,我想下载你的dfu固件先试一下,芯币也够,但是一直下载不了,点击购买后就没反应了,是怎么回事,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想下载你的dfu固件先试一下,芯币也够,但是一直下载不了,点击购买后就没反应了,是怎么回事, ...

我刚试过是可以下载的,是不是被你的浏览器或者杀毒软件屏蔽了。

也可以在github上下载: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C ... /tree/master/CANN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试过是可以下载的,是不是被你的浏览器或者杀毒软件屏蔽了。

也可以在github上下载:

https:// ...

好的,太感谢版主了!谢谢!

网友I:
版主,我的NucleoF767ZI板子和小钢炮都遇到了驱动的问题,可以发现PYBFLASH磁盘,直接修改main.py也能运行程序,但是就是串口虚拟无法成功,驱动安装失败,试了到PYBFLASH中找驱动还是不行,提示如下:

请问版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system32目录下usbser.sys也替换过了,inf文件也拷贝过,都不行,电脑系统是win7,32位的,请版主指教……谢谢!
现在可以发现串口了,但是使用putty连接,115200波特率,没有反应,同样的设置,stm32F767ZI可以了,
也试了9600,38400等波特率,都试了,没有反应

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版主,我的NucleoF767ZI板子和小钢炮都遇到了驱动的问题,可以发现PYBFLASH磁盘,直接修改main.py也能运行 ...

这是驱动程序冲突了。在设备管理器中,把pybaord这个带警告的设备删除,重新插入usb在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是驱动程序冲突了。在设备管理器中,把pybaord这个带警告的设备删除,重新插入usb在试试。

版主,我换了一台win7 64位的电脑,插上就直接识别出来虚拟串口了,但打开串口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小钢炮P4短路帽接上之后是不用额外电源供电的吧?

就是这样,上图我暂时没有使用到SD卡,所以就没有跳线,所以现在状况就是识别到了虚拟串口,但putty无法进入交互界面,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我换了一台win7 64位的电脑,插上就直接识别出来虚拟串口了,但打开串口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小钢炮P ...

putty中REPL不能输入是因为没有将流控设置为None,这样就会无法输入命令。

在win10中可以不设置。

网友I:
感谢版主的解答,putty是设置了的,流控是关了的(每次都有关闭流控),而且也试过连接后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都没有任何反应

同样的电脑,同样的设置,使用F767ZI是ok的,有点奇怪,有其他排查的方法吗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感谢版主的解答,putty是设置了的,流控是关了的(每次都有关闭流控),而且也试过连接后按下板子上的复位 ...

碰到过类似情况,将设备删除了,重新连接usb就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类似情况,将设备删除了,重新连接usb就正常了。

设备管理器里面删除设备,然后重新连接是吧,我再试试,看能否解决,谢谢!

网友J:
请问大家这个板子 哪有卖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大家这个板子 哪有卖呀 谢谢

这个已经停产了吧,可以淘宝看看,或者找一个兼容的板子

网友:
进不了repl 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是我搞错了. 可以了 . 我电脑上还有有个串口是ttyUSB0  这个板子串口应该是 ttyACM0,可以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设备管理器里面删除设备,然后重新连接是吧,我再试试,看能否解决,谢谢!

已经解决了,再putty打开后,按ctrl+C,中止正在运行的程序!

网友K:
怎样攒芯币呀,我想要资料,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样攒芯币呀,我想要资料,要学

多发帖回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