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热缩管的阻燃等级都是哪些东东?

楼主:
     热缩管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保护重要器件和电路不受到伤害与影响,其虽然不对电路的运行产生任何影响,但有时也是决定整个设计成败的关键点。
UL,VW-1测试标准
UL,VW-1测试标准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标准,实验规定试样保持垂直,用试验用的喷灯(火焰高度125mm,热功率500W)燃烧15秒钟,然后停止15秒钟,反复5次。
合格标准为:1、余火焰不可超过60秒钟。2、试样不可烧损25%以上。3、垫在底部的外科用棉不可被落下物引燃。
UL94中共有12种:HB、V-0、V-1、V-2、5VA、5VB、VTM-0、VTM-1、VTM-2、HBF、HF-1、HF-2。
      可燃性UL94等级是应用最广泛的塑料材料可燃性能标准。它用来评价材料在被点燃后熄灭的能力。根据燃烧速度、燃烧时间、抗滴能力以及滴珠是否燃烧可有多种评判方法。每种被测材料根据颜色或厚度都可以得到许多值。当选定某个产品的材料时,其UL等级应满足塑料零件壁部分的厚度要求。UL等级应与厚度值一起报告,只报告UL等级而没有厚度是不够的。
塑料阻燃等级由HB、V-2、V-1、V-0、5VB向5VA逐级递增:
HB:UL94标准中最底的阻燃等级。要求对于3到13毫米厚的样品,燃烧速度小于40毫米每分钟;小于3毫米厚的样品,燃烧速度小于70毫米每分钟;或者在100毫米的标志前熄灭。
V-2: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余焰&余燃在60秒内熄灭。滴落的微粒可点燃棉花。
V-1: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余焰&余燃在60秒内熄灭。滴落的微粒不可点燃棉花。
V-0: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余焰&余燃在30秒内熄灭。滴落的微粒不可点燃棉花。
5VB:对样品进行五次5秒的燃烧测试后,余焰&余燃在60秒内熄灭。滴落的微粒不可点燃棉花.对于块状样品允许被烧穿。
5VA:对样品进行五次5秒的燃烧测试后,余焰&余燃在30秒内熄灭。滴落的微粒不可点燃棉花。对于块状样品不允许被烧穿。
UL1581中的电线燃烧方式
1、VW-1:垂直燃烧测试(UL电线燃烧等级);
2、FT1:垂直燃烧测试;
3、FT2:水平燃烧测试;
4、FT4:垂直燃烧测试;
5、FT6:水平燃烧和烟熏测试(FT类的燃烧等级是CSA标准的电线燃烧等级);
以上级别中:.VW-1与FT1同一个等级。FT2最容易通过,等级最低。
VW-1严格于FT1,二者都是垂直燃烧,判定标准:1、燃烧标记(牛皮纸)不能被炭化超过25%;2、5次15秒的燃烧续燃时间不能超过60秒;3、燃烧滴落物不能引燃棉花;VW-1要求满足1、2、3;FT1只要求满足1、2
     对于电线行业来说,UL94的V-2、V-1、V-0、5VA,5VB考核的是电线所用的材料,测试时要另外用测试材料制定标准样本,不会在电线上标识。
      VW-1VW-2FT-1FT-2考核的是电线本身,测试通过后,可以在电线上标识对应的等级。电线的阻燃跟UL94的阻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打个比方一种绝缘材料能通过UL94的V-0但不一定就能通过VW-1;
     另外UL94是绝缘材料的阻燃,而电线的阻燃要求一般是在UL758621581上;所以V-0V-1等UL94里面的阻燃根本就不是电线的阻燃;在AWM线材上就没有印VW-1/FT1与UL94中V0燃烧试验在设备就有很大区别:
1、火焰的高度与温度就不同;
2、测试时所用的甲烷流量也不同;
3、甲烷的背压力也不同;
4、燃烧箱的体积也有区别:VW-1要求大于4立方,而V0只要求大于0.5立方便可;
5、燃烧次数也不同0Gr4OG\x06;
6、燃烧结果中:V0要求记录残灼时间,而VW-1则不用。
     但UL94中的5V级燃烧与VW-1燃烧的试验条件与试验方法差不多,比较接近。注意:不管是VW-1还是UL94燃烧试验设备,都得参照ASTM5025与ASTM5027,UL1581与UL94只是试验方法,试验设备的要求一定要按ASTM标准。
     上面对热缩管阻燃等级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并对其中一些阻燃等级标准之间的区别加以区分。

网友:
长姿势了。之前工作中碰到过要使用热缩管,当时初出象牙塔,对热缩管完全没概念,老大叫我去弄这个东西来,但是库存的又没有合适的尺寸,上网好一番费劲,后来印象深刻。不过对热缩管本身作用的认知上还是停留在保护器件上,没想到还有这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