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别不当回事!

楼主:
一、零线和地线区别
零线是在供电端(发电厂、变电站、变压器)接地,或在入户前重复接地,是工作接地线,是输电线路的一部分,电流经电厂→火线→负载→零线反回电厂。
地线在用户端接地,和用电电器的金属外壳或人体可触部位连接,使机壳与大地等电位,保护人体不触电。零线不与输电线路构成回路,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注意两者的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千万别互换或混接。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是就近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是在最近的变电所接地,和本地的接地可能有一定的电位差。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当火线有电,但设备不工作时,可能是零线断了,从断点靠近设备一端的零线都是带220V电的,和火线一样。
二、如何区分零线和地线

1、接线标准:
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
2、在总线上装一漏电断路器,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测试时要注意安全,可能会有小火花,要有心里要准备,别吓一跳!
3、如果在家中:①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②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③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最简单的就拿个220V的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棵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区别零和地,亮的是零,稍暗的是地。
4、用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的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三、接错的后果
1、因为是交流电,所以火和零互换对电器没什么影响。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主要是维修时用,最好还是别换。
2、零和地接反或混接,这个平时没事,但比较危险,地线不能接到零线上。否则导致设备外壳带电。(一般设备正常时外壳几乎不带电)
3、进户的地线可以临时做零线用(这样电表不转,属于偷电),但如果你想做长久的用,有许多不利因素,如:由于接地点环境的变化(雷雨、湿度等)导致电压不稳;变电所因素使火线对地电压达到380V等,都能导致用电设备很容易受到影响及严重损坏。
四、用示波器测量市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电压测量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浮地问题,另外一个是探头的量程。使用差分探头或者隔离通道示波器可以避免浮地。探头的量程则可以查询探头的资料得到。高压差分探头对您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比如泰克的P5200A就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测量市电的关键点有如下两个:
1、 保证市电的峰峰值在示波器的量程范围内,否则看不到完整的波形。市电有效值是220V,对于数字示波器来说,具有最大10V/div的垂直量程的示波器,在10X探头的辅助下,可以测试最大800V峰峰值的电压;
2、保证无源探头的接地夹接地(不是接零线!)。零线是有电压存在的(可以用数字万用表验证),用探头的接地夹接触会直接造成短路。

测量市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推荐使用100:1的无源探头,以保护示波器的使用寿命;

2、探头的接地夹一定要接在地线上,不得接入零线和火线,以防止发生短路;

3、如果预算允许,建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或使用高压无源探头并为示波器配备隔离变压器;

用视波器观察220V市电时,千万不要去直接测量,因为示波器一般会有保护接地,这根地线是和探头的地相连通的,万一示波器探头的地端碰到220V市电的火线将会烧毁示波器和造成短路。

如果一定需要直接测量,可将示波器的三线插头的接地端去掉,示波器探头的负端一定接到220V的零线端,探头端接220V的火线(千万不能接错!)另外还要注意示波器的量程要大于220X1.414,还有要注意探头的耐压要大于250VAC
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千万别把自偶变压器当成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初次级是不相通的),而且初次级间耐压要大于250VAC以上。

将初级两端接入220V电源,次级连接探头即可,如果次级电压不等于初级电压也没关系,只是将示波器的测量值乘以变压器初次级电压的比值即可。

示波器测试市电方法:
(1)选择100V/div电压档位;
(2)示波器探头打到上述幅值档位相应的比例上;
(3)将示波器探头接地线连接到大地上(注意不是零线,否则短路);
(4)示波器探头针直接测试火线或者零线电压波形。
为什么测量桥式整流电路时只允许使用示波器的一个探头?
示波器的探头的接地端是与供电的地相连的,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的地与供电的地不是相连的。如果使用探头的接地端与桥式整流的输出端的地相连,就相当于把输出对地短路了,所以会形成短路。如果想进行波形测量的话,建议用两个探头,把两个探头的地,也就是夹子互相夹起来。然后用两个探针,选一个做正极,选一个做负极,在示波器中选择波形相加。就可以对波形进行测量。

网友:
张知识了,平时还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了。楼主这文章不错,我可以转载吗